一块QDI主板问题

楼主(2009-01-17):
有个联想电脑的主板 QDI p5i848pm 第一次开机 有时无画面,有时停在logo,,,过一会儿就可以了,,但是进系统后 不定时重启,bios 改 用DDR266 时,重启次数少,用 R.S.T  测试内存时 总是在几个固定的地方报警  换了好几个内存也这样 。 电容也没坏,电压也正常 好奇怪哦  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把你重起开关拔了。也拔了所有开关试一下!再换一条好的内存:
我前两天也见过你这样的问题:如果还是会应该是主板问题!检查一下主板

网友(2010-01-21):
有bios 吗?给个

网友:
故障现象:触发POWR SW,诊断卡指示灯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5937-1-1.html

网友(2010-05-02):
内存线路部分的问题,有电压不一定波形正常.查查内存总线是不是正常.

网友(2013-07-07):
刷BIOS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