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浦17的点不亮,电源部分烧得厉害

楼主(2009-01-17):
一台飞利浦17纯平,客户送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拆机检查,发现100UF400V的大电容都炸了,保险管熔断,热敏电阻开路。全部将其换上后,同电还是没反应,查TEA1507P 8脚280V。7 6脚0V ,5脚1V,4脚0.4V,3 2脚0V ,1脚9 10V跳变,1脚的电压应该是在12V才对啊,1脚稳压管是好的,求高手们指点
啊,。。。。。。。
点不亮

网友:
电源部分就那几个件,都测一下,接地电阻,稳压二极管起动电阻什么的都看看,还有开关管有没有软击穿的.换件但别盲目的换件才是成维修高手的要决,别老是在那判断,没用!

网友:
TEA1507P的应用电路元件不多应该很好查的,周边就那么几个元件,如果损坏的元件都已查出并换新的后还不行可代换一下TEA1507P集成电路试试看,另供电负载端也要打一下对地阻值看是否在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