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装系统后开机无显

楼主(2009-01-17):
INTEL845的主板装系统后开机无显,我用的是一键还原系统,还原成功也进了系统,但关机再开,进系统显示器说没显示了。肯定不是超屏。。直接装系统也装不起,连用MHDD扫盘也不行。。。换过硬盘,内存,电源试。。。求助中...........

网友:
是不是加了2根内存啊,只留1根试试,还有就BIOS放电!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两根内存,我取了一个试了的还是不行,也换过其它的试过,BIOS放电我明天试一下,谢谢茂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