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BM主板找不到开机跳线

楼主(2009-01-17):
今天买了一块IBM原装的845的二手的主板,当是买的时候没看清楚,拿回来才发现主板没有标示开机和重启的跳线,第一次接触IBm的原装主板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跳线在哪,请各位大侠指点小弟一下IBM原装主板的开机跳线一般在什么位置。我都把跳线测过了始终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请各位大侠看看吧

小弟是个菜鸟,客户急着用呢

网友:
此板的开机线好像是在红色IDE口旁边的黑色接口里.

网友:
谢谢了,我看一下

谢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就是在那红色IDE口那有一排针大约有十根左右,从上向下数第四根和第五根,时间长了不知道还记的对不对了

网友:
靠近里边的一排,第6,7试试,有点想810的板的开关跳线

网友:
量一下排针的电压不行吗...量了有3-5V的就对地接一下

网友:
应该有个类似看起来像软驱接口一样的槽,那个里面就是开关 复位的

网友:
lz在IDE下面有个8针接口,分别是12POWER,34REST,5- 6+PWE LED 7+8-HDD LED。你试试,也有可能是12是REST,34是POWER。太久了忘记了, 不行可找我,我去找找我好像有一块这个板了。

网友:
最边口的的两个。

网友:
刚才我才试过点起来了,不0167错误进不了系统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刷bios,记得以前有人说过,IBM板子认cpu,换U就得刷bios,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用集成排线的就是麻烦

网友:
呵呵  ibm 0167错误 提示表示不认CPU的出厂串号
别的cpu试试吧。再就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