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瞬间掉电

楼主(2009-01-17):
T21 插电I=0.02 ,开机I=0.1,瞬间掉电,查不出短路,我怀疑是显卡,请高手们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ADP3421

网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量量MAX1714的电压起来了么?开机瞬间, 上次碰到过1714坏了也是开机掉电;

网友:
多半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把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撒

网友:
今天起床换了个全新的3421,可以跑马了,但是跑C3,不显示,郁闷

网友:
不是有两个芯片吗,两个一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说的另一个是3410吗?

网友:
好了,谢谢,是1714旁有点短路

网友:
一般是把3421和3410一起换,两个芯片同时坏的可能大只换一个还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