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

楼主(2009-01-17):
精英P4M800-M7主板不跑码,测内存供电,CPUV-core,cpu复位始终,VDDQ,A14,晶振,跳线电压,都正常,能触发,有复位,没思路了,另求P4M800-M7图纸一份,我好再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
图纸没有..维修也不一定非要图纸不可,不跑码也就多了...一:CPU本身问题 二;CPU接解不好或是U座空焊 三:精英P4M800-M7好像是8705的I/O这个坏也可能不跑码..你可先打一下打印口阻值对不 四:就是BIOS 五:注意看板子是否有掉件或断线的情况....六:就是桥空焊或桥的问题...

网友:
打印口阻止打哪几个,大概多少正常,这个可以判断IO好坏吗? 麻烦回答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印口阻值一般在500-700之间。。不能完全判断IO好坏,但可以判定大概方向。可以试试。。内测脚和外测上面4个都有阻值,其它都是接地的。。

网友:
这块主板经常脱焊,我修过,细查一个U座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