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000 断电

楼主(2009-01-17):
华硕Z9000本本,开机就断电开不了机,,有时正常,,我是新手
,,请教各位!!
开不了机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吧

网友:
cpu座焊过了,,还是那样,,但不装cpu断电就更快,电流只到0.5A左右(装cpu电流达到1.5左右)

网友:
有时正常,应该有芯片虚焊了

网友:
有条件还是先做一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