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为什么会自动触发

楼主(2009-01-17):
插上ATX电源插头不自动上电,可以正常触发,安装系统都没问题。就是关了机以后在没有断220V电源的情况下,会自动加电。有时关了机有事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CPU风扇在转,此时诊断卡上无代码显示,并且全板都没有复位信号。换过IO,还是这样的毛病。IO和ATX14脚是直接相连的,中间没有电阻,三极管之类的元件,这种情况该怎么查,是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看看

网友:
机箱开关是否不正常,电源也会引起。

网友:
换了看了  还是不是那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