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865PE内存供电低,大家确定一下是北桥挂了吗

楼主(2009-01-17):
青云865PE内存供电低,量内存槽边上排阻只有0.76V
取下5脚的 RT9173A ,量 第4脚对地只有45欧,北桥上的贴片小电容只有27欧,可以确定是北桥坏吗 ?

网友:
不一定呀,判断北桥挂,你可以把北桥散热片取下,在北桥上面有许多电容,用二极管档测量,如果有导通的就说明北桥挂了。内存电压偏低首先要检查内存供电部分的供电管和运算放大器。再其次检查为北桥供电的供电管在显卡和北桥之前的场管。看供电是否正常即可。

网友:
北桥上小贴片只要不低于3就可以,27正常,不能但从这个判断桥坏,
内存下拉电压低,9173换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