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09-01-06):
845PE-A800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开机无显 清CMOS 非法关机可引起此板开机跑26不显
Q34坏 电源口下方
三极管
可导致内存1脚电压偏低
CMOS跳帽松动 更换新跳帽即可
不加电 南桥坏 用
示波器
探真量南桥旁32Mhz晶振会有从无波形到有波形的一个缓慢的起振现象
Q63(222A)坏 C1-00复位低
845GV-M3
时间不存 CMOS电池附近红色
二极管

网友A:
848p-a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L14、L15、L16、L17、L18 先量主板背面P/S口的引脚对地阻值是否为开路若无阻值则多为这几个电感中的某个坏
ALC655坏
北桥坏 北桥发烫,且CPU复位电压低
Q47坏 开关电源跳线处的小三极管,可用702代替
MC57坏 Q47引起不加电换后既出现此现象去掉MC57(在Q47左侧)后正常
U23 PCI1上方8脚IC
U12 AGP右下脚GS324
U14 南桥下方门电路HCT14

网友A:
848P-A7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CPU座空焊 轻压CPU座左下角开机
3.3V对地 BIOS芯片烧
无CPU电压 CPU座空焊 775CPU右下角空焊
不加电 南桥坏

网友A:
848P-M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给CPU供电的MOS管坏 可引起无CPU电压和复位
南桥左侧小三极管Q36坏
时钟IC 可引起无CPU复位,量波形
南桥坏
HCT14坏
北桥坏

网友A:
848P-M7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加电 南桥82801EB坏 南桥发烫
Q36 南桥左侧小三极管
U11 南桥左上角MOS管
USB失效 南桥坏
不开机 南桥82801EB坏 南桥发烫或南桥背面的电容短路

网友A:
865-M7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不开机 CPU座空焊

网友A:
865PE-A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Q64坏 南桥右上角MOS管坏引起CPU复位电压低
AGP槽烧 Q25坏 AGP槽右上角时钟IC右侧小三极管坏

网友A:
865PE-A7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不加电 I/O坏
不开机、无CPU电压 CPU座空焊

网友A:
865PE-M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3.3V短路 南桥82801EB坏
网卡RTL8101L坏
时钟IC坏
不开机 南桥82801EB坏
网卡RTL8101L坏
I/O坏
BIOS坏

网友A:
865PE-M9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BIOS
时钟IC
南桥
网卡问题 BC23、BC17 网卡左边电容导致100传输速率(speed=100)测试不过

网友A:
865G-M8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USB全失效 USB电感线圈坏
F5、F2 前置USB口旁保险丝和网口旁保险丝坏
网卡坏
不开机 U12 南桥左上方GS324SF坏,使Q112、Q41上电压不正常,导致整板无复位
U32 北桥右侧12脚IC 74LVC320AD坏导致数码卡显示26不显
LM324 Vcore有无复位,Q112、Q41上无2.6V电压,“431”管子上也无电压
Q131 北桥左上角MOS管引起无复位

网友A:
865GV-M8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BIOS
南桥 南桥空焊压南桥开机
北桥
时钟IC 无复位
U15 DDR1脚无电压
U45 上CPU后断电,电源IC坏
CPU和北桥背面数据线孔不通

网友A:
915-M5GL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读内存 Q67坏 DDR槽右下角三极管,数码卡跑D4

网友A:
915GV-B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座子空焊
南桥坏 也可引起不加电
上CPU加电即断 SR20 南桥背面电阻

网友A:
915GV-M7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CPU座空焊 无CPU电压复位,压座子开机
I/O坏
R198 CPU座右侧精密小电阻
CPU电源IC 引起5V短路
CPU背面数据线PCB孔不通
北桥

网友A:
915P-A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时间不存 南桥坏
I/O坏 CMOS跳线电压低,I/O通过一个1K欧电阻与跳线中间一脚相连

网友A:
915P-A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加电 Q16 SATA1接口左上角小三极管
U5 PCI-E左下方MOS管导致3.3VSB电压低
不认USB 南桥

网友A:
915P-B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I/O坏
时钟IC坏
南桥坏
MC59 无CPU复位,电源IC左侧小三极管Q59与Q61间电容短路
声卡问题 R33、R37坏 声卡跳线AUDIO处电阻(30欧姆)开路,导致声卡单声道
SR1 南桥背面小电阻掉件,导致不认声卡
不读内存 北桥坏
I/O坏 DDR2第119、120脚对地电压偏低

网友A:
915P-M5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3.3V短路 时钟IC954119DF坏 可量时钟IC附近的电容电阻的对地阻值来进一步判定其好坏
BIOS坏
南桥82801FB坏 量南桥附近MOS管Q48两个脚对地阻值偏低可判定南桥或北桥坏
CPU电压低无复位 电源IC9245坏
不加电 I/O坏

网友A:
915p-m6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自动加电 I/O W83627THF坏
不开机 I/O W83627THF坏
U10 PCI-E插槽旁8脚IC RT9202坏
CPU座空焊
不加电 BC226 南桥右下角贴片电容
不认USB U13 南桥左侧MOS管
加电后电压不稳 EC37 PCI1和PCI2之间右侧电容

网友:
915p-m7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自动加电后断电 Q68坏
不开机 L45 北桥右下脚电感
PCI-E不显 BIOS资料坏
北桥坏 可量PCI-E槽背面一排电阻

网友A:
915pl-a2
故障原因
Q43坏
I/O坏
CMOS电池旁小三极管坏
CPU座空焊
DIMM1下方MOS管Q20、R232、R235坏
Q43坏
I/O坏
南桥

网友A:
945g-m3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加电即断 Q31、Q32 南桥左上角两个MOS管

网友A:
945gz-m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认IDE 刷BIOS
不加电 U21、U25 南桥右下角和蜂鸣器上方8脚IC
I/O坏
Q6 网头右侧MOS管坏导致不加电插电源复位灯亮
BC149 南桥下方电容坏导致电压反馈信号RSMRST偏低,此信号与南桥相连
无CPU电压 U35 电源IC左侧8脚IC
MC91 U35左上角电容短路,将从属驱动芯片工作电压PVCC12V拉低

网友A:
945gzt-m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不开机 北桥空焊
45不显
不读内存 BIOS资料坏

网友A:
945gc-m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不认PCI_E 刷BIOS
设定后不读内存 BIOS
U24
无CPU电压 Q123、Q124
抓不到内存 I/O坏
开机不稳定有时无复位 I/O坏
45不显

网友A:
945P-A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自动加电 W83627THF坏
不加电 Q47、Q49 电源开关跳线处的小三极管12W
W83627THF坏
U22 BIOS左上角8脚IC,945P-A V2.0
无法正常关机 D5坏 主板下方CMOS跳线旁小三极管坏
无IDE复位 Q101坏 I/O旁边小三极管坏
不开机无复位 Q17 北桥左侧MOS管,945P-A V2.0
网卡问题 网头 此板要用千兆网头与普通网头不同

网友A:
945PL-M2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取下CMOS电池放电30秒以上
Q52 DDR2左下角小三极管
不加电 CMOS放电 将电池反装放电一分钟
U21(4609) 南桥右下角8脚IC
自动加电 取下CMOS电池放电30秒以上

网友A:
965T-A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北桥坏 量PCI_E槽旁边电容对地阻值
不读内存 Q30 南桥左侧小三极管导致91脚电压偏高
不加电 U28 PCI3下方8脚IC

网友A:
L4IGLM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认声卡或声卡不过 ALC201坏
声卡跳线错误 用两个跳帽跳中间的4根线
声卡测试线插的不对
C67、C70坏 声卡右上角电容与声卡CD_R、CD_L相连
R254 南桥左侧电阻
不开机或开机无显 8100B坏
U14坏 南桥左边的一个3.3VSB的MOS管
南桥右上角电容C82.C83短路
LM324坏 可引起整板无复位,通过量各脚对地阻值可判断其好坏

网友A:
LIBMGL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不开机 南桥
I/O坏 数码卡跑C1-05
8100B 引起3.3V对地阻值偏低和不开机
北桥 3.3V短路

网友A:
L4S5M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不开机 CMOS电池座坏
CPU座
北桥

网友A:
L4S5M-DX+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CPU风扇不转 QP1坏 风扇接口旁三极管
不开机 R385旁电容坏 南桥下面,可引起无复位
CPU座扩孔
HIP6302、HIP6602坏 可引起CPU无电压和复位
南桥坏 可引起CPU复位电压低
网卡坏
北桥坏 可引起电源口出MOS管的3.3VSB短路
I/O和串口芯片坏 可导致CPU无复位

网友A:
L4S5MG5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CMOS电池电压低 CMOS电池没电
CMOS跳线旁大电容EC16短路
声卡故障 南桥坏
声卡坏
LINE_IN不过
R410坏
C77和C78坏
串并口测试不过 W83697HF、COM1和COM2芯片78185或75232坏
COM1和COM2芯片旁的几个三极管短路
PCB板断线
不开机 8100C坏

网友A:
L4S5MG-GX+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备注说明
南桥晶振不起振 南桥坏
USB不认 USB电感坏
南桥坏
I/O坏 因为共用48Mhz
R497 南桥左上角电阻
R120 ATX电源口右上角0欧姆电阻,可引起USB接口对地角开路或不完全对地
网灯常亮 网头坏
8100B坏 注意再焊芯片时不要有连锡和空焊等现象否则可能会引起网灯常亮和网卡双灯同时亮等不良现象
不金系统 声卡空焊 在维修换件过程中要注意在焊芯片时不要有空焊现象否则可能会出现死机、不进系统、数码卡跑25不显等现象
不加电 BC173坏 powon电路Q36如果有了5V电压旁边的BC173容易坏

网友A:
LS5MG-651+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声卡测试不过 网口右上角两个与声卡芯片相连的电容坏
声卡跳线未插或插错
不认USB 南桥坏
USB口坏
USB口附近藕荷电感坏
并口附近贴片电感L6开路
CMOS无法保存设置 CMOS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
不能发成一张帖子吗?

网友:
lz 太强了
佩服

网友:
刷分用的~~

网友A:
845GV-M2
845GV-M2跑C1-C3-01-02-07,I/O坏

网友:
865PE-M7

跑C1-C3-01-02-07,I/O坏

网友:
大多数主板都是C0-07循环的IO坏。

网友:
为啥看不了了,为啥屏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