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笔记本——第一篇 DC IN

楼主(2009-01-17):
笔记本 充电器 接在笔记本的时候 电压不是直接输入到各个芯片 中间有一个小插曲 大家请看图如下

第一步 DCIN 电压进过 FBL 保险电感 (保险会被烧坏 没电流要查此处)
第二步 通过一个场效应管Q49 (假如这个管子坏了 或控制极电路我们不熟悉 可以直接飞线过去 注意飞线中间接一个 二极管 单向导通)
第三步 输出 二路 : 一路给电池充电    一路给各个主供电的MOS管 D极

网友:
DCIN Discharge Path 电池充电

其中一路 就是充电 电路
如图

网友:
DCIN电路会出现的问题以及故障排除方法

没有 上电 有以下情况是 开机电路的问题

1. 电源接口坏了  有时候用手摇下 会好一下

2  开机电路的MOS管坏了 找不到代替的 可以直接飞线过去 但中间要接二极管

3 电源芯片1632 进去的DCIN 电压偏小  也会导致不开机 方法是:用稳压电源给一个标准的DCIN 看IC 能不能正常工作

开机电路还是基本好修的

网友:
好文章。可以像台试机哪样图型化学习了。

网友:
七仔师傅 。好样的。。
你是我们的骄傲啊。

网友:
3楼那是放电的吧~Discharge~

网友(2009-02-21):
dingdingding

爱问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