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通病2

楼主(2009-01-17):
时间不保存        与I/O有关
主板不停复位        LM324坏
键盘口无5V电压        USB口被插坏
PCI倒数第八根是复位
AGP倒数第四根是复位
K7主板6103L会引起不加电
K7主板CM0S保存后不开机换BIOS和时钟IC
KM400主板CPU座与北桥间的电感容易坏必须用同样的电感替代否则不开机
开机跑到26自动断电南桥坏
BE0-BE7若一点波形没有北桥坏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高于一切

网友:
哈哈!再来一个,ECS的七七五板子用8705的,故障和座子一样,但都是它坏,都遇到过五张了

网友:
什么通病呀,那么神秘。

网友:
为什么被删除了

网友:
又错过一次学习的机会呀!!!还是谢谢你!

网友:
为什么被删除了,我也想学点,高手怎么不发了,

网友:
怎么又删掉了?????

网友:
经验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