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9-01-17):
一块技嘉板子 u是754针2800+的,不能装系统,用ghost安装时停到复制镜像文件的画面,用pe进去后用移动硬盘的镜像能复制完成,但是还是停在开机启动系统画面,换了所有东西,最后换板子装近去了,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哥们,这种故障是板子上什么部位又问题呀!我还有一块华硕p4xp-x也是同样的问题!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技嘉板子北桥易出问题,

网友(2010-12-15):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有一次,我也遇到过类似装系统现象,最后发现是主板上有几个电容鼓了,换新后装系统正常。

网友:
换大点内存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