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SHARP-PCAL60GB 走到XP滚动条就蓝屏。

楼主(2009-01-18):
一台白色 AMD的SHARP机器 板载南亚内存256。共用显存 (16  32  64M)可调。 装GHOST系统GHOST完重启动走到XP滚动条就蓝屏~  装STUP版本的走到复制文件那里就不给复制~~ ~我觉得是内存问题 就 加旱了8片内存颗粒。然后试机。症状还是一样~  还是觉得内存的问题 。 这次我左手拿东西压住内存右手握热风枪对着内存吹了一便。这回我心里激动了一下  在心里说  这下可稳固了把。。呵呵 。。然后试机。
    插电。开机 。。啊。。我还以为。会大功告成呢。。。。。晕~~怎么不亮屏了。 电流上到0。78也上不去了 ~~哎~~这回好事多磨死定了~~。这下怎么面对客户呢。。。
      哎~~接下来我又拿烙铁旱了一遍 还是不开机。 拿表量了内存有电到。 哎呀~~头都大了~~   这回我想 可能吹坏了内存吧~~又拿表量了下周边的零件没发现什么大碍。就决定一不做2不休  把内存给吹了下来 。  然后外置条内存试机还是不亮。 这回真的惨了 。 接下来 拿了条牌子相同的内存吹下内存颗粒 但频率不一样的 装到主板上 开机 还是一样的电流  不亮机。
  请四海高手为我指点下 哪里出了故障。。还是一定要找条型号频率一样的换上去 ?     又或者 是不是什么芯片烧了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现在首要问题 是解决开机问题先再解决蓝屏问题了 ~~》。急。请各位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找同型号的内存芯片换上去,板载内存是有电路的,取下机器肯定点不亮的。

网友:
换上去机器能点亮,若还是走到XP滚动条就蓝屏再查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还没找到相同的条子   晕。。~型号差一点~~把板载内存装回去还是不亮机了~~。。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给吹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