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530SIS530主板故障

楼主(2009-01-18):
主板挂上硬盘以后在检查完硬盘以后死机,不插硬盘或者光驱可以过 高手在那里!!!!!!!!!
:Q
硬盘

网友:
换硬盘 换数据线 不行换个电源 再不行查IDE接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机的编号是多少?主机上有,主板上也有。看看我能不能帮帮忙!!!!

网友:
你先确认哈你的硬盘有没问题。再检查IDE到南桥的排阻。不行就 BGA南桥

网友:
一个方法,换电源,百试不爽

网友:
电源 `数据线这些已经换了`现在是不插数据线也定机~~~~~~~~~~多半是南桥挂了
:Q

网友:
定机就要替换测试,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在修,思路要清楚

网友:
查查硬盘5V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