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英865PE键盘口问题

楼主(2009-01-18):
一块精英865PE,开始南桥烧了一个洞,更换后,不加电,经检测I/O坏,更换后加电自检正常,能开机,但键盘不能用,提示KEYBOAD IS LOCKOUT,UNLOCK THE KEY
好像是键盘被锁了,可是不知怎么解呀,也没有加锁呀,键盘接口供电信号一切正常,我也换过几个I/O 和南桥了,不知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USB正常么?
键盘鼠标口的电容看看漏电了没有?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供电处接的排容漏电..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