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DELL D610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9-01-18):
我的DELL D610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如果隔长一点时间(十几个小时左右吧)不使用,就不能开机,表现为:按开机键后只有电源指示灯亮起和小键盘指示灯闪烁七八下后就自动关闭。在这期间显示屏无显示。而多按几次开机键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在能正常开机前有一个现象:在最后一次按开机键正常之前的一次按开机键时左边的三个键盘指示灯会长亮三四秒后自动关闭,在这个时候再按一次开机键就是正常开机的了)。正常开机后使用DELL的delldiag测试没有任何问题,进入WINDOWS也很正常的使用,跑superpi和3Dmark十来遍也没问题。
我拆换内存和用橡皮擦金手指无效果和单用电源或电池开机一样无效果。
有朋友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通常是主板的桥接电路有问题”

我用谷歌搜索到了这个论坛,看见很多达人。所以在这里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道太多引起的?

网友:
不亮的时候按不触发检查下各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开机电路是否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1、因为我用hdtune检查过硬盘是没有坏道的。
2、我试过拨了硬盘开机一样是有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台,我对芯片级的维修一窍不通。我发帖的出发点是想问问大家,我这台D610的问题算不算严重,如果修的话不知大概会在都少银子?

网友:
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主板有问题了,不过你可试试把电池拆了再开机,DELL的鸟机我发现,如果电池有问题,也不能正常开机,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应该是CPU供电IC的问题,俺们这里,要修主板最少也得260元,修电池是35元一节,电池的电路部分损坏另算。
俺是菜鸟,说错不要见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也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我试过不加电池开机,一样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04-03):
有是是 开关条有 问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