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板上A45FZ FDS 8958A 这是什么IC?

楼主(2009-01-18):
英特尔原装板(型号D865PERL)上A45FZ FDS 8958A 八脚IC(主板标识为Q8E1,是不是有点像是复合型MOS管之类的?),这什么东西?到GOOGLE。和百度查过了。
没有结果。有哪位见过了。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在PCI插槽中间 ,是个复合性双MOS管,应该是给南桥待机的管子,它的G极连这IO
这是你要的东西资料

网友:
谢谢了。我一直是觉得类似是4500之类的管子。但不敢肯定。也不敢用4500去代。就上来论坛确认下。

网友:
哎!那肯定可以直接代换的嘛,英特上就那管子,不爱坏的

网友(2009-08-25):
的确是跟apm4500相同原理作用的复合mos管,完全可以和4500互换代用,刚刚换了一个,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