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01-18):
来自: 新疆乌鲁木齐 来自 新疆乌鲁木齐
你们真厉害 这样也可以接,那工厂20几W的设备白买的,我觉得是接不了!那有什么专用的飞线,应该要专门的技术才行!!!老师的经验大家好好看看!!!
从诺基亚手机的听筒的音圈里用丙酮浸泡后分解抽出的漆包线是我们能弄到的最细的铜线了,细到肉眼几乎看不见...用脱漆剂脱掉表面绝缘漆,并上好锡,这个位置下的焊接是不能用传统的电加热烙铁来接触焊接的,否则不小心弄断更多的线哭鼻子都来不及哦.用台湾产的超声波烙铁对断线点局部照射加热,小心地焊住一边,用11号手术刀压住焊好的一边,再小心地焊好另一边.(不能两边同时焊,要用手术刀压住给一边冷却导热,否则焊了一边另一边又掉了)两边焊好后,用手术刀轻轻地切断多余的线. 现在能不能装机了呢?---不能!现在装机是不行的,要对修复的地方用阻焊剂进行处理,一是加固,防止在安装弯折时又断开;二是要防腐蚀,避免日后受潮焊接处被腐蚀出现故障.用注射针头挑取少许紫外线光固化阻焊剂涂在焊接好的地方.(不用红外线光固化阻焊剂的原因是红外线热效应明显,怕损坏液晶屏)放到紫外线灯下做二十分钟的光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