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液晶显示器每次通电 亮几秒就暗了

楼主(2009-01-18):
TCL 液晶显示器每次通电 亮几秒就暗了!!!

网友:
暗了是有图像的暗还是未开机的暗,两者不同的
状态指示灯正常而没有亮度可以对着光亮看到屏幕上任然有图像,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也许灯管有问题?

网友:
多数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了,灯管是否坏可以调换位置来判断。

网友:
高压条坏了

网友:
请问是TCL什么型号?
会不会是大型滤波电解电溶漏电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什么毛病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绝对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你开机时仔细听显示器有没有磁磁的声音,以前见过大部分是灯管两头接线问题。

网友:
查下是不是高压部分电容不行了

网友:
京东方的屏我觉的是高压灯管接口线脱离灯管,导致高压保护,拆开下然后用通用条测试一下就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也不一定啊 ,有的是开关电源输出的大滤波电容,老化容量不够也是这毛病,县换电容在看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一下是暗屏,还是黑屏,如果是暗屏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黑屏,看一下电源指示灯亮什么,如果在跑动,就是电源的问题,重点看一下电容

网友:
曾经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但是是杂牌显示器,通用高压板,问题是出在高压部分与电源供电部分,高压部分的问题是一个电容爆浆,供电部分的问题是不知道谁拆的,拆坏了一个贴片电容。将两者换好,正常了,但是会有“滋滋”的响声,判断为高压板被屏背部压着了,将所有线路理正,将屏上好,症状消失。

网友:
你买个高压板一试便知。肯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简单,高压,灯管,还有电源板的电容,首先你应该排除这些基本问题,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就是比较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