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问题吗?

楼主(2009-01-18):
前辈们帮忙看下:
一块七彩虹的主板,开始是可以进系统的很慢很慢,不管它装个系统再说,装到一半蓝屏,晕全格了分区了,再装还是蓝屏,换过内存 电源,,还蓝屏!
这个想到硬盘,给它测了下MHDD,可有进找不到硬盘,MHDD找不到,BIOS找的到。 换个好硬盘(自己的)再装试试也不行。
难道主板有问题吗?(它有疑问我用DM分区时有二个硬盘一个80G的一个8G这怎么回事,据说是装了还原精灵就有了,还有装系统之前没有删掉还原精灵就有麻烦了是吗?高手指点下,谢谢)

主板问题吗?
从何下手,不到桥就行了

网友:
蓝屏代码是好多?

网友:
你的分明是硬盘的问题吗,当然也不排除主板的问题,可能还是主板的接口松动了呢,或者电源接口松动,都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