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开机无显,半小时后才能显示

楼主(2009-01-18):
老联想的机器了。型号是LXH-GJ15L,不知道谁代工的。现在的情况是早上每次开机都要预热半小时左右才能正常显示。中途如果停机(给显示器断电)超过半小时。开机又不显示了。 现在得出了个小结论,每次开机之前,拿风枪吹一阵高压板。立即可以正常开机了。 这种情况是高压板上什么元件的问题啊,,,电容??还是?、
不显示

网友:
偶呀,,大仙们来帮偶顶顶吧。。。我这显示器教不了工,,那边下半年的账结不了哦

网友(2009-07-07):
见过加热后不亮的。这还是第一次。如果自己没有动手条件的话,建议送修,换个通用板。

网友:
对高压板局部加热,直至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