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不工作问题。

楼主(2009-01-18):
一迈拓40G硬盘,开机后BOIS里不认盘,用手摸硬盘发现硬盘的电机没有工作,仔细检查硬盘电路板,发现电路板上驱动芯片附近一个四脚芯片被烧坏,这个四脚芯片比较像1117,上面写着AE RG,在网上也没有搜到这个芯片,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芯片,有知道的师傅吗?
芯片

网友:
这个最好换板.

网友:
这是个低压差稳压器,
主要是提1.8V 2.5V 3.3V之类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供的这个电压是给驱动芯片供电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