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花屏,,

楼主(2009-01-18):
三星788DF花屏,,太奇怪了,。。。显示器也 会花屏,我晕,。我这里有 台三星的 ,也是花屏,开机就是 画画的 。可能要等用30分钟才会慢慢的 正常。这种是什么问题啊 。。我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样下手、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管座会引起花屏

网友:
消磁电阻换掉。

网友:
显示图像很模糊.并伴有颜色失真现象.更换管座就可以了..

网友:
LZ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我碰到过,给你门答案,也不是管座的问题,,三星这款显示器都会出现这问题,,解决办法 就是把视放板上的9个脚的集成快他有一片金色的薄片把它搞掉,,在背面磨干净来,,加点硅脂,,在电路上还要改下电组..现在没有电路图,说不清楚,,不清楚的话来问下我,,QQ285696580..

网友:
视放板的故障,在论坛上找找可找到答案的.七楼的朋友说的地方试试90%会好的!

网友:
换个管座试一下嘛。管座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