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9950/256M花屏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9-01-18):
大家来帮我看看,我的华硕V9950/256M花屏了,是5900的GPU  附MATS5的测试结果 帮我看看是哪一个显存坏了 正反面共16个显存

Tested from 0 MB to 256 MB.
    LANE     E_BANK0 ERRORS   EBANK_1 ERRORS
------------ ---------------- ----------------
FBA[31: 0]               0                0
FBA[63:32]               0                0
FBB[31: 0]               0                0
FBB[63:32]               0                0
FBC[31: 0]               0                0
FBC[63:32]               0                0
FBD[31: 0]               0                0
FBD[63:32]         840860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45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4086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靠近DVI接口的四颗其中有一颗虚焊或者坏掉,你可以测一下AD阻值从些找到坏的那颗也可以短接测试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GPU也有可能虚掉

网友:
这东西有点庞大...你为什么不测一下引脚电压呢?或者电流...
我乃新手一个...说得不好,千万别拿鸡蛋仍我....嘿嘿

网友:
忙乎了一天,终于有了结果 !!哈哈!!是靠近DVI接口的最左边的那个显存的DQ27脚掉了个焊盘,就是图中划红圈处,其他掉焊盘的是NC脚,不用管他,晕,补焊好焊盘后,重做好显存的BGA,测试后一切正常了,谢谢新诚达版主的指点,谢谢!!!!!

网友:
请教  ......... BGA 补焊盘...求详细步骤....

网友:
回复5楼的:
掉焊盘的点靠边的话就好办,我是用多股电线拔出来的小铜丝,要够细的,上好焊锡连到原来焊盘的位置,压平,一定要对到原来掉焊盘的位置哦,然后用铝箔粘好,不让它移位,涂上薄薄的焊油,把显存放上去吹焊好就行了,焊好后把铝箔撕开,清洗干净,在论坛上修笔记本的也有用导电银漆补上去的办法,你也可以借鉴看看。

网友:
版主有什么绝招,赐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