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子上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09-01-18):
拆过二个SONY机子,,1只是给系统供电芯片加焊,别的没动。用适配器开机OK,上电池开不了机。拆之前都正常。
2,换个电阻,装好后情况同1。有哪位懂的讲解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SONY电池有什么保护的?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侠帮个忙指点一下吧,二台的电池都没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1987 还有接近插电池那几个管

网友:
首先你说的不清楚,你的哪里就怀疑哪里

网友:
我碰到过是MAX1909E有问题

网友(2009-03-02):
sony 的就是垃圾,以后遇到不要修

网友:
索尼经常保护 跟电源适配器有关系 其实有些机子就是清下COMS就好 一般人我不告诉它 嘿嘿 低调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