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示D4

楼主(2009-01-18):
MS-6580(845G)主板开机档D4,内存换到别的机子是好的,换内存也是D4,请给个修休思路,谢谢!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负载电压。内存时钟!,还要给出具体电压值。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内存无供电VDD都是0V,3055的S极1.7V,D极3.3V,G极无电压

网友:
沿着3055的G极顺腾摸瓜,找到控制它的元件(一般有的主板是一个小八爪,有的是一个14脚的IC),换掉,

网友:
查内存AD 线~~~~~~~

INTEL系列的主板,查内存通北桥之间的AD线,诊断卡所跑的代码D4,是不是DATA的缩写呢!!意思为内存的数据线有问题,量量与北桥之间的阻抗!!

网友:
控制角再换掉控制元件后,还要看看它的输入电压及控制脚的电压即旁边的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3055功率太小比较容易出问题,一般更换3055都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