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冠显示器,经常出竖线

楼主(2009-01-18):
这台17纯平优冠775DF显示器,经常是屏幕出现一条亮竖线,然后什么也不显示了。使劲拍一下就有亮了。这是明显的虚焊现象,可是我折开后,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有虚焊的地方,于是就把大件都焊了一遍,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而且屏幕上面的图像有干扰的现象。。
谁知道这是哪方面的原因。。。前提是肯定没有虚焊的地方了。。。

网友:
查行偏转电路

网友:
能用手拍好,肯定是有脱焊的地方,行扫描及供电,偏转借助放大镜应该能发现的!

网友:
检查行激励初级限流电阻。

网友:
场扫描的问题,不用看通焊。

网友:
LZ是竖亮线,怎么是场扫描的问题?应该在出现问题时,快速检测B+、行推动等处的电压,才能进一步分析。

网友:
这肯定是虚焊,你这样麻。等它问题出现以后,你用罗丝刀去击打电路板,看看击打哪个地方问题会解决,就是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
相关电路,全体补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