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CRT点不亮?

楼主(2009-01-18):
现在这里有两台CRT点不亮,客户说是他们那里那天电压不稳,另外还烧坏了,空调电视等,现在CRT是开关没有反应,那保险管要怎么确定是坏的,主板上也没有见有烧坏的痕迹。另外都有查哪些地方。
点不亮

网友:
先从电源查起,用三用表测一下保险丝是否烧坏?电源开关管是否损坏。。。。

网友:
加电指示灯不亮,是由于电压不稳定烧坏的显示器电源。
根据你的描述还是拿到专业维修的店面去维修吧,这种问题可不是换了保险就能好的,如果换了保险加电的话有可能把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