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显示器10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9-01-18):
一台BENQ Q7T4    17液晶显示器,第一次开机能用上10分钟左右就黑屏,亮绿灯。如果打显示器关了在重新打开,又可以亮一会,不过一次比一次时间短。开上两天就亮两秒就黑屏了。像这种问题应该不是灯管问题吧!!!!高压板哪里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更换高压板上的C5707和FU9024N   保险管

网友:
黑屏后12V转5V,或者5V转3.3V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用通用板替代..大过年的.赚钱好过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4个C5707和两个FU9024N都没有问题哪应该不用换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个帖子上说的是C5707坏了.可以我测的我这个显示器的C5707都没坏中了

网友: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灯管问题呢???

网友:
查查升压变压器吧,有可能是这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碰到明基的通病了  查C57079(短路了没有)和FU9024N   保险管(有烧坏的痕迹没有)  如果C5707  我建议你把四周围的元件都补下焊   C5707烧坏大部分是虚焊引起的

看清楚上面说的啊。我都测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哈哈。这个显示器我修好了。可能是我太笨了。只想着哪个东西坏了。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加焊试试呢。无意中发现.22 160V的电容有一个脚虚焊了。焊上后一切OK 。     哈哈。。。130元到手(是不是有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