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0-wb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蓝灯亮,屏幕黑屏

楼主(2009-01-18):
各位大哥好:
   我有一台方正FH780-wb(唯冠代工的)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蓝灯亮,屏幕黑屏,灯管是好的,5v和12v输出电压都有,可是就是开机黑屏,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我是刚开始学修显示器,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5V和12V有,看一下主板上的3.3V有没有,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吧,你侧面看看有没有影像呀

网友:
输出5v和12v都有,侧看也没有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