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昂达(ONDA)NF5S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9-01-18):
一块昂达(ONDA)NF5S主板不开机,经过测量:上假负载,无复位,无PG,无时钟,无VLDT-B,VTT1.2V为2.5V(不正常)。核心电压1.65V(正常),VDDA2.5V(正常)。另外图中内存供电(1.8V)部分的上管D,S极击穿短路,更换后,复位,PG,时钟,VLDT-B,VTT1.2V恢复正常,但是上CPU还是不开机,上管非常烫,不到两分钟上管又击穿了。(上假负载上管不发烫)(AM2-CPU是好的,在别的板上试过)
请教高手:内存供电1.8V除了供给内存条之外,还供给那些电路使用?如果有电路图请上传一份,或者有什么高见请指教,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有没有试过按桥

网友:
拆掉上下管 打旁边电感的阻抗
换W83321G
测电感的和桥上有没有电容是通的,应该还供给桥的

网友:
发烫可能跟电源芯片有关

网友:
回复“安静静”

我把电感拆了(等于把它的负载断开了),1.8V是可以正常输出的,上管也不发烫。我想应该不是稳压这部分的问题,是它的负载中有短路。但是我没有电路图,除了上管发烫之外,好像又摸不到别的零件发烫,真是“老鼠拉龟---无从下手”啊!

网友:
拆掉上下管 打旁边电感的阻抗 是19欧,
电感的和桥上的,没有电容是通的!

网友:
换W83321G 现在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了,波形不对造成的也有可能,外围也有可能

网友:
如果遇到反复烧供电场管的问题
最好吧供点IC一起换了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都用PWM电路供电了,所以有时要把PWIC一起换了,LDO类型的一般换管直接更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