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MARK 03 测试 问题

楼主(2009-01-18):
Reliable benchmarking cannot be completed
because the 3DMark display window lost focus
刚才测试3D MARK 03 时候出现的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呀 又人碰到过么

网友:
你是怎么样测的呀?我想问下楼主会不会测呀

网友:
.........换别的显卡测没问题哦

网友:
呵呵,你的卡子不支持dx9.1,据我估计应该是4200ti、mx4000、ati9200以下的东东

网友:
如果你的卡子,玩游戏正常的话,你就不要管3dmark03的是情了,有些卡子用能用有些其他的bug,但不影响正常使用你就不要在它身上找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修卡的目的就是使用,只要能正常使用,任何软件测试出来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视而不见。

网友:
03的经常会出现错误.测稳定性的一般用01测试,03只用于测试DX9方面的性能和数据传输是否正常.01有的产品测试无问题但在03下测就会有贴图错误出现.

网友:
相信楼主看了jackiexp所讲的应该理解了吧!本人在这里也受教了!欢迎潘总常来指导!

网友:
对于ATI的产品简单的可以用ATITOOL测试,免得用3DMark测得眼花!运行时VPU处理数据量不会少于3DMark.运行一天VPU不"发烧"才怪!

这叫"折磨VPU",无表面问题的有时也可以磨出问题.免得在网吧应用时出问题.

网友(2009-02-23):
本人在这里也受教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我见过了~~~是一次再加焊GPU后出现的~~~~重新加焊后OK了~~~
还有一次就是驱动,刚装驱动,没重启,就出这种情况了~~~重启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