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 跑00 CPU异常发烫

楼主(2009-01-18):
复位有 CPU 电压正常  但是上CPU开机就异常的 发烫
拿过来的时候是南桥的3.3V 对地短路 ,开不起机 。换了南桥后能开机了就现在这个情况了  大家给点意见撒

网友:
现在要确定的是你换的南桥是否完好(包括你在焊接过程中的方法),看是上了CPU之后的电压为多少,是否正常,还有座子有无虚焊

网友:
南桥是好的没问题 我换了2个上去一样的现象  CPU的 电压正常 用示波器看波形也是很好的 至于座子虚焊的话应该不会 有带灯测试仪撒 而且我也打了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的

网友:
也可以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