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880D 花屏不拆显卡修复一例(9000 64M显卡)

楼主(2009-01-18):
    这两天接了一台方正T5880D机器,故障现象是花屏,但不死机.其实基本多数机器都是花屏但不死机,基本可以判断为显存虚焊,但用手压又不管用.只能重新植锡做.下图中为9000 64M显卡,我只是碰运气先拆右下角那块显存.结果拆完一开机,正常了.但显存只认到32M.我将拆下的显存植完锡直接用风枪吹回.开机一切正常.跑3D半天无问题.以前刚开始学维修时一看花屏就直接换显卡,成本50-130元不等,后来碰到的这种花屏不死机的故障多了.才知道大部分只要重新做下显存就可搞定,根本没必要换显卡.成本还低很多.

网友:
显存不是很容易挂吗?
用的是哪种风枪

网友:
BGA的显存的确容易脱焊,特别这种双层的BGA,发热量大。

网友:
这种是可以的,有四面带胶的就不行了!! 比如GO5200 /64M的显卡,一般都是用胶将四面封死的

网友:
ATI的卡,拆了显存也能用?我只知道部分N卡,可以拆。有没有人总结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