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t890内存供电部分有个1085特热,

楼主(2009-01-18):
有个GA-K8VT890的板子内存供电部分有个L1085DG特热,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蓝屏,内存电压2.45是不是有点低了,还有这个管子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
3A Fixed Low Dropout
Linear Regulator (LDO)

三端稳压管!

网友:
能用1084代吗?

网友:
可以 不过要注意封装和功率! 必要时查询PDF!

网友(2010-06-05):
今天修了一块这个板,不是1085的问题,是内存供电的上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