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起负载怎么办

楼主(2009-01-18):
一把主板接起,他的电压都会跳动,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网友:

液晶上的电源板,我把他接起主板了他的电压就一会大一会小,不上主板又正常上面的电压有 5V 24V 12V 我把他的电源哪个蕊片换了的,还有光欧也换了的不行,找不到哪里的问提了

网友:
呵呵!把电源板的高压部分和电源部分断开,不接主板,在电源板的12V输出端接上一个12V 50W左右的车灯,然后通电,看灯泡的亮度是否足够,如果亮度足够,则基本上可以判定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如果灯泡的亮度很弱或是一闪一闪的就说明电源部分还是有问题。

网友:
一品牌液晶     屏一亮马上就暗屏    一般都会想到高压板和灯管坏了   但本机不是
拉去屏线   再开机正常     上屏线  就暗屏   发现电源指示灯也一起变暗  看电容没鼓包     5伏      12 伏上各加上一电容  还是一样      心想是电源拉不动后面的负载    换上电源集成块后   工作正常  集成块型号是DM0365R        下回大家修到这样的机子   先换这个集成块       但大家要注意    这个电源指示灯是和屏一起暗的

网友:
空载电源电压正常。接负载电压拉低或没有电压。首先要判断负责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其次就是电源部分。电源的电容是检查的对象。用电容表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