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一个怪故障

楼主(2009-01-18):
机器:联想原装机
配置:P4.1.7g
主板:GA-8IRML
内存:384m 128m+256m 硬盘:40g
故障现象:进系统自动重启,重启后不到进系统又重启,有时到自检硬盘就重启了,反复无常。

网友:
二话不说拆机,先看主板,看下有没有爆电容的。在cpu供电部分有一个滤波电容凸起,不会是这个电容失效,导致电压不稳定才出现这样的故障吧!换。开机自检通过,进入XP快到桌面时忽然又重启啦。然后又是之前故障,主要的问题不在这个电容上。再拔到一条内存,用128m开机正常,运行了一个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
再用一条256m开机故障一样,这么奇怪的256m肯定没问题的,再用128m开机测下电压2.3v,电压有点低,仔细观察才发现内存供电有个二极管烧了。对地有短路把内存电压拉低了。更换了后电压正常了。两条内存插上开机运行测试没问题了。故障解决。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新诚达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向你学习了,以后多发点这样的实例,图文并茂。好

网友:
向楼主学习,图文并茂,讲解透彻,谢谢!!!

新诚达 -8 骗分帖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牌子的表啊,那么准,我的表都有误差,怎么办

网友:
哈哈 这个 烧的 也太明显了~  维修的工作人员一般 一眼 就能看到  学习了

网友:
技嘉内存供电的二极管很爱受伤。。。

网友:
呵呵,修板要先细心目测..这个环节不能少哦!

网友:
GIGA那个时候的板爱烧内存供电,这个算是通病吧
回7楼的,好象现在20块钱以上的表都能准确到0.1V的。
基本上我买那么多表的误差都在0.05V以内。

如果表真有误差,那就可以用一个比较标准的表看看误差多少
测量后进行误差的加减就可以了。

网友:
真细心..很难注意到0.几的电压..楼主厉害了

网友:
to7楼,是HIOKI的表。你可以在基地买个好点的表,维修工具很重要。

网友:
TO:8楼,这个图上的是已换好的,是叫XX焊的, 还没有洗就传上来啦。

网友:
很不错,值得借鉴,多谢分享

网友:
技嘉内存供电的二极管是很容易坏,今天又修了一块也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欢迎这种描述详细图文并茂的贴子,看后有收益

网友:
有收获,谢谢楼主共同分享

网友:
希望大家不要像楼主一样,不先目测就加电测试 明显的烧伤首先就得换掉再测其电路如果正常了才可以加电测试,然后再上负载 上原件 这才是真正的修复过程!

网友(2009-02-20):
多谢版主的指点,也很高兴可以得到你们的指点。
以后会更加注意这些细节,多多指点我们这些菜鸟。那我们的维修水平就会更大的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