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目录表经常丢失

楼主(2009-01-18):
一块WD80G并口硬盘,经常丢失文件目录表,用chkdsk命令回复后不几天又丢,DM重做系统后也这样。MHDD扫描有时正常,有时有色块。非常怪。问一下一般是那一块电路或位置有问题会造成这种情况,该怎样解决?

网友:
看看电路板接触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就更换更好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我忘了讲了:
我把硬盘主板与电机接触的地方用橡皮擦了一下,然后把硬盘主板加助焊剂用风枪吹了一遍,没有效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