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lw-3202a吱吱叫

楼主(2009-01-18):
输出电压正常,能点亮主板,电脑运行时断断续续的叫,测7500B的8脚11脚电压相当,有2.22V.换7500试还是一样,换了200v电容,测两电容电压相当,都是150V,另换了了几个12V5V的输出电容,换了推动管945,和推动变压器,声音太不正常,求助各位同行指点迷津。

网友:
之前看过好像有电感和主变压器虚焊吖。。加焊试试咯!

网友:
没有虚焊。测推动管时有更大的叫声,电感没有变色,烧焦现象,真是个疑难杂症

网友:
我干维修有几年了,一般问题是可以自己搞定的,如果考虑商业价值早把它卖废品了,但我们是搞维修的,探讨一下可以提高技术,我希望有高手进来指点。

网友:
问题不想太复杂了 是不是风扇 在叫哦  你给风扇打点油看

网友:
维修时最好接假负载.以下图为例作个说明.当在测量推动管时吱吱响更大,说明电源的激励处于临界状态,当表笔接地测推动管基极电压时将电压拉低,所以出现你的情况.你可以先测两主电源开关管的发射极--集电极的电压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就要检查下图红圈的限流加速电路元件,可能有元件不良但未完全损坏.还有注意高压电容是否失效造成功率不足和低压输出的整流管有否软击穿.

网友:
谢谢莫名大师,换50V10UF的两个电容就好了,用表测不出啊,我换1UF50V的也可以,都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