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9NDA3J电源供电IC故障

楼主(2009-01-18):
今日一块磐正主板型号见标题,维修时电压ID控制芯片F75121R表现为不开机待机状态下此芯片严重发热,想问问坛子的高手谁修过此版?是不是此芯片严重短路造成发热严重芯片是否已坏?另外是不是ATTP1保护芯片坏造成此管发热?主板见图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电源IC吧  既然发烫的话先换一个
下面是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这个的确不是电源IC,按图纸上看来应该是一个VID的一个转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