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X22的维修问题!

楼主(2009-01-18):
拿到一台IBM X22
笔记本
,故障现象是:开机黑屏,报警一长三短,开机瞬间风扇转动,然后停止
拆机故障争端卡测试2A2C,判断是板载内存不过,分析可能为内存颗粒损坏,或者北桥不良
然后用好的内存颗粒替代后,症断卡显示1728故障码,依旧是报警一长三短,这个是否是北桥不良呢?希望有大侠解答
笔记本

网友:
这些板载内存的机子很麻烦,一定要同型号的机上面找,还有上面的那个芯片,你这样好像是认不到内存了。

网友:
先看看2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确认下有没有良好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