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A-8IRML救护车报警声

楼主(2009-01-18):
联想GA-8IRML救护车报警声,这板有是报警有时不报警,但是板子点不亮跑C5,I/O换过,刷过一次BIOS刷后不跑码,又把原来的BIOS换回来了,还是跑C5有救护车报警。。。。现无招。。请教各位...............

网友:
以前修到是内存供电不对,出的报警声

网友:
应该是温度报警或BIOS错  在找个BIOS刷下

网友:
CPU报警,没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吗

网友:
下75232,换个肯定好的I/O

网友:
我的主板刷BIOS搞定!!!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几年前遇到过。

网友:
我的NF8V 主板也连续报警,是9550,pcm 芯片不稳,现没APW7062A,用了个L1084代24小时开机通过,但有点花屏

网友:
今天把串口芯片下了不行又把网卡芯片下了还是不行,现没BIOS资料。。我想再刷BIOS试试。。那位有GA-8IRML BIOS谢谢......

网友:
内存电压测了没有,C5内存不过,先搞定这个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测内存的电压和时钟是否正常,不正常就修内存供电管和比较放大器之类的三极管或八角鱼类的供电管,代换一下,看内存能不能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是正常的,我现也在怀疑是北桥就是一真没焊........

网友(2010-04-06):
你检查下CPU的供电是不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