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 481K 八脚元件是什么 ?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9-01-18):
求助中,元件如图:
求助

网友:
稳压IC,TL432可编程精密并联调压器,可广泛用于单片精密开关电源或精密线性稳压电源中,还能构成电压比较器、电源电压监视器、廷时电路、精密恒流源等

网友:
那坏了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估计也就只有TL432可以换了。。。

网友:
它的R电压是1。5V

网友:
和TL431大致上相同。你可以按431的引脚特证去试着判断一下他的各个电压差别有多大。。。因为我也下载不到这个无件的PDF。。。。
实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