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X1650GT 256M GDDR3 PCI-E不亮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9-01-18):
好久没发贴了,这俩天修的卡太多,今天挑一个典型的发上来!
其实如果懂得显卡上的电路修卡还是很快的。

拿到卡
目测有无掉件,然后用表笔测试所有MOS管和周边相关电路上的元件发现无短路上机加电测试
测量核心供电VDDC1.34V正常 显存FBVDD0.79v 问题出在显存供电这里,把卡从板上拿下,找到显存供电相关电路,测MQ701正常,顺着S极跑线跑到U701第8脚,U701为NX2114电源管理 IC  测NX2114的5脚VCC电压为12V,正常,1脚电压为0.8V,此脚是NX2114的Boot脚,这里电压输出不正常,继续查此脚通过二极管D701跟5脚VCC相连,测量D701发现无穷大,正常S G脚相通,换D701后测8脚2.13V电压正常,上板点亮机故障修复!

网友A:
我看这图只是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图只是一部分....

这只是电源部份的图纸!其实NX2114 顺着脚位数第8脚也就是和一脚相对的才是FBVDD供电脚!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图里面BOOT电压应该为多少是正常的?理论上应该是12-0.7=11伏左右吧?
当时二极管断路后是不是BOOT上面没有电压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此脚是NX2114的Bootstrap脚,这里没电压当然不会有电压输出!
1脚电压应该在5V---8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脚是NX2114的Bootstrap脚,这里没电压当然不会有电压输出!
1脚电压应该在5V---8V左右!

     请问楼主: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在电路图上面表现为Vout=2.13V(也就是PHASE这个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在电路图上面表现为Vout=2.13V(也就是PHASE这个脚位?)

是的,图纸上的8脚正常位置应该在显卡实物中为1脚相对的那个脚!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t=%2Bwinson%5C_tang

真巧,你的卡故障竟然跟我以前写的贴子修的一片卡故障一样! .....零件代号也一样...就连发的图片也是一样的!文件大小也一样为29.2K,图片分辨率也一样为612*393,太巧了真是太巧了,要不是贴子名不一样,我还真以为是我发的贴子呢.....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卡的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图纸上的8脚正常位置应该在显卡实物中为1脚相对的那个脚!

我说你听,这个脚的电压应该是1.8V,这个图就是DDR3内存芯片的供电原理图...8脚应该是在1.8V才对!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测到是2.1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脚是NX2114的Bootstrap脚,这里没电压当然不会有电压输出!
1脚电压应该在5V---8V左右!

呵呵..看来你并不懂BOOTSTRAP电路的原理,这是个升压电路,NX2114的1脚电压正常时测量的的一样是为12V才对,这个电压是NX2114的2脚驱动电路供电输入电压,而并不是你所说的输出电压!当2脚为高电平,Q1导通,由于1脚和8脚之间0.1UF电容的作用1脚将变为24V,这样就能继续驱动Q1。如果没有1脚和8脚之间0.1UF电容,Q1就不会导通.而供电电源12V到1脚所接的隔离二极管IN4148的作用是用来防止当1脚电压为24V时,电流倒流到电源12V!

网友:
我用的是蓝宝石显卡,感谢楼主提供好资料!!!!!

网友:
哈哈,我正好用这种显卡,但现还没出问题,以后如出问题有思路可以修好它了,先把版子的例子记录下来备用,多谢了!

网友:
感觉上说以下这话的人却实是有很深的理论基础的,而不是普通硬盘快班出身....我以前是修家电的,,以上电路的升压原理和彩电里的场输出类式,供电原理就是普通的开关电源的原理.   可惜我修电脑硬件是垃圾手,,呵呵..

<<引用:
引用 网友B:
此脚是NX2114的Bootstrap脚,这里没电压当然不会有电压输出!
1脚电压应该在5V---8V左右!
呵呵..看来你并不懂BOOTSTRAP电路的原理,这是个升压电路,NX2114的1脚电压正常时测量的的一样是为12V才对,这个电压是NX2114的2脚驱动电路供电输入电压,而并不是你所说的输出电压!当2脚为高电平,Q1导通,由于1脚和8脚之间0.1UF电容的作用1脚将变为24V,这样就能继续驱动Q1。如果没有1脚和8脚之间0.1UF电容,Q1就不会导通.而供电电源12V到1脚所接的隔离二极管IN4148的作用是用来防止当1脚电压为24V时,电流倒流到电源12V!

>>

没修过显卡,看电路图电路工作的时候电路图里的1角应该比11.4V高 如果1脚和8脚之间0.1UF电容 是自举升压电容的话.  那么.<<如果没有1脚和8脚之间0.1UF电容,Q1就不会导通>>的意思是继续导通还是就不会导通呢???

我自己的显卡坏掉还是拿到沈阳去修的呢..呵呵我可搞不定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你听,这个脚的电压应该是1.8V,这个图就是DDR3内存芯片的供电原理图...8脚应该是在1.8V才对!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测到是2.13V?

说的有道理,但测试实践结果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75271&highlight=%2Bwinson%5C_tang

真巧,你的卡故障竟然跟我以前写的贴子修的一片卡故障一样! .....零件代号也一样...就连发的图片也是一样的!文件大小也一 ...

确实一样!还是看了你的图后找到故障点的!谢谢大师了!

网友:
呵呵,我修显卡,还没修好过。继续学习。

网友:
呵呵,我修显卡,还没修好过。继续学习。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在论坛里多学一阵子再发表回复!为了防止灌水!请你遵守论坛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