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9-01-18):
现手里正修一个DELL D400的本,刚开始是启动到XP画面时掉电,在启动,就是一开就是不定时掉电了,加焊过CPU芯片,IO,等,都不行,现在故障是有时还不能开机,能开机时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定时掉电,

最近发现接上他本来屏时不会出现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的毛病,但接上差不多都到XP画面时掉电,不接他屏差不多都是跑到内存就掉,很难开启来一次.正常时,量过他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加焊南桥,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记不太清了,有可能和IO部分有关系

网友:
这个据我了解。。

CPU 的风扇问题?
CPU散热?

内存?

电源?

这是个问题????

网友:
能正常开机的时候我查过,CPU的温度,因为之前我也想过可能是那个芯片温度过高保护了,但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温度,因为我问过同行的朋友,他们说有可能是IO的事,因为没有IO换,所以我加焊试过,也不行,南桥还没加过,明天试,还有一个怪事,就是不接他本来的屏最多只能开到亮机,但接上他本来的屏,每次都能开到进系统部分

网友:
LZ高手啊,讲讲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