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771显示器继电器保护

楼主(2009-01-18):
冠捷17T771纯平显示器,开机绿灯,听到正常高压工作声,两秒钟马上继电器吸合转黄灯,反复开机都是这样,查看电路板,无明显损坏,请教大侠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补充:就是不插在主机上也应该显示“无信号输入”,但是显示黑屏,不工作!

网友:
插上信号线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子,最后是换掉CPU就好了!

网友:
检查信号线中的行场同步线和总线是否断线.打开视放板.补焊所有的虚焊点.特别是同步信号和总线的接入点.,

网友:
楼主你不会是把消磁声音听成是高压包的工作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