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换屏艰难记录

楼主(2009-01-18):
HP520机器,6个月机器,屏磕烂个小脚,使用无问题。
30针,LG飞利浦屏,高亮屏。(最普通的那种)14.1W的

让上家发了个屏。上家说没这样的啦,给了个三星的。但30线排线边上,还有个口,不知道干什么的
上屏幕,结果不显
吓一跳。
换老屏幕,暗屏。
完蛋,难道三星屏幕不一样烧了,高压板?郁闷
还给上家,上家说我拆卸坏了,收取了我160元,说飞线了
好郁闷啊,
是我拆坏了,还是屏烧了高压?

网友:
什么样的上家?
怎么能这么做呢。

下次更换屏,你拍个相片传给上家看看。

网友:
一般屏是不会烧高压板的

网友:
咱们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呵呵!三星的屏有的带高压板在屏上的,其他跟普通屏一样,如果你另外有高压条就不用理会那个小口。

网友:
LZ高手啊,讲讲原理啊

网友:
确实,LCD是一般不会烧背光板的。因为灯管连接着背光板,不会逆向回流电流的。但是,灯管装的不好,跳火会烧掉灯管,但是,烧毁背光板还是头一回。毕竟排线的电压走线走不到背光板的输入端去,但是,屏线短路的话,也不能不排除,哈哈

网友:
楼主可以多找几个上家啊,这样可能比较下啊

网友:
HP跟 DELL的好多屏都是带密码芯片的哦

网友:
在带换屏之前,先要看看屏的供电,在进行代换。如果盲目的换,有可能导致屏保险烧或者心片损坏,不是每个屏的接口定义都是一样的
还有你那上家做人不厚道!

网友:
是码片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