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IBM 600E笔记本的超频,改变CPU上电阻的位置超频,升级。附BIOS文件

楼主(2009-01-18):
手头有个老的IBM 600E笔记本,原先的配置是P2 300,32MB,4GB内存,想升级玩玩,做个下载专用,于是查阅资料,

1:内存可以增加到256+32=288MB,硬盘据说可以识别80G,CPU硬超到P2 466,

于是刷BIOS,下载最新的版本,DOS下刷新,我习惯在硬盘上先做个DOS,在C的提示符下,刷新。成功。

以前不识别40G,现在分区没有任何问题。购买了2个PC100,128MB的内存,点亮,开机识别了。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超频CPU,相关资料如下:a.在CPU模块上找到标记为R73的电阻,用热风焊台960 将其取下,b:2.焊R73的电阻接到相邻的R71的空缺位置.
实际就是时钟发生器SG577的Pin25由接地改接成为高电平,这使得CPU的外频由66MHz变为100MHz,相应的RAM时钟也变为100MHz,PCI总线的时钟仍然保持33MHz
c.重新安装好CPU,并恢复上面板安装即可开机,开机后进入CMOS设置的首页可以看到CPU已经变成PII466。
还可以直接把SG577的Pin25断开达到超频目的
上图,升级成功,运行很稳定,速度提高不少。
附BIOS刷新程序,首先,超频第一步是刷新BIOS,但是一般IBM的机器刷新BIOS,必须要求电池是100%冲饱电的,这个就很麻烦,在网上找到了不需要电池的BIOS程序,感谢这些无私奉献的人,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按F1 开机进BIOS 核对BIOS版本为INET**WW,

2:进入bios中将其config选项中network中的flash改为enable,然后restart

3.复制以下文件到笔记本C盘下新建文件夹BIOS目录下(硬盘格式为FAT32)
$0044000.fl1
$0044000.fl2
FLASH2.EXE
PROD.DAT
UPDTFLSH.EXE
updtrom.exe
USERINT.EXE
UTILINFO.EXE

4.     用WIN 98 启动盘进纯DOS

5.       提示符转到C:\ 输入CD BIOS

6.     键入FLASH2.EXE /U (注意:/前有空格)

7.     出现画面 ,提示升级完毕.

8.     按F1进入BIOS---config,进入initialize恢复默认设置

9.     保存---重启2

网友:
哈哈 前段时间我亲戚上当买了个这样的笔记本 看来我可以借鉴升级玩玩了

网友:
恩,一定是可以升级的。呵呵,马路边的笔记本是不能买的。不过升级后速度提高不少

网友:
呵呵,我手头正好也有一台夏普的老本本,用的也是一样的CPU,有空我也拿来试一试看看,谢谢楼主的文章!!

网友:
要是能有一份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A:
这本本,安装个WIN 98用用,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厉害啊楼主,我手上也有个老的东芝2670的P3-450 不知道可不可以升级,你的资料那找的啊??

网友:
CPU一定要是P2 300的,就可以超频的,使用热焊台的时候,一定把风调整为最小。仔细的焊接就可以了。

在超频之后,第一次开机测试的时候,我是把光驱,硬盘,网卡都取下来的,进BIOS看看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楼主,我手上也有个老的东芝2670的P3-450 不知道可不可以升级,你的资料那找的啊??

P3 450的是那种铜矿的了,可以升级CPU的,但是不能超频了。 我以前帮别人升级为P3 700的,直接更换CPU

网友C:
这个本子最高可以升级到850MHz/544Mb/250G   IBM600系列可以升级的有600E和600x,它们CPU接口都是MMC2接口,而600的CPU却是MMC1接口的,最高可以升到4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子最高可以升级到850MHz/544Mb/250G   IBM600系列可以升级的有600E和600x,它们CPU接口都是MMC2接口,而600的CPU却是MMC1接口的,最高可以升到400MHz

呵呵,升级到这么高的配置,做个下载专用,足够了。 可以做个家庭FTP使用了。

我现在测试这个机器3天了,没有死机,蓝屏,稳定性是不错的。现在CPU的温度是67度,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本,安装个WIN 98用用,速度还是可以的。

安装个winxp,办公的速度足够了。

网友D:
IBM 600 的要 东哪咯电阻啊 。怎么 改啊
想超一下。改后用 刷BIOS吗 谢谢请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IBM 600 的要 东哪咯电阻啊 。怎么 改啊
想超一下。改后用 刷BIOS吗 谢谢请解答

请你详细的看升级说明,所有的问题就会明白了。那个电阻请你参考图片,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升级bios的方法和程序,我已经放在一楼了

网友E:
不是说CPU可以硬超到P3 466吗?

怎么系统才看到CPU变成PII4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CPU可以硬超到P3 466吗?

怎么系统才看到CPU变成PII466

呵呵,谢谢你提醒,我打错字了,是P2 466

网友:
太及时了 正准备升级硬盘

网友(2009-02-22):
已经照着升级了,谢谢

网友:
升级后显示频率是450,不是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