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的三级管A733可用什么三级管代换

楼主(2009-01-18):
修长城电源时需要一个A733三级管,请问C945可以代换吗?如果不行,哪个常见的三级管可以代换,谢谢了

网友:
自己查了一下,它是PNP的

C945这些是NPN的,当然不行,哈

网友:
最方便的是用1015

网友:
PNP 60V 0。15A   的管子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是普通的一个PNP管  一般的PNP都可以代

网友:
谢谢了

谢谢了,已经搞定!